[MACBOOK]
耗时一周逮到元凶--A1502不定时掉电或有时不开机修复 4924-A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9-11-29):
维修中最烦的就是有时候了。有时候自动关机,有时候开不了机,有时候蓝屏,有时候死机……哪一次不是搞到怀疑人生
首先感谢亲们热情评分看帖
这就接到一台A1502有时候会自动关机……先看板号:
掉电后能再次开机。有时开一天也不会掉电,这
最终的结果是,我跟它耗了个把星期,终于逮到它会频繁掉电,甚至有时候不能开机我才开始动手
不能开机的话就有的修了!
因为我维修电源头的问题,修这块板我得接上电池,主板才能自动触发。所以我都得接着电池测量是否已经触发,电流表上就看不出来是否已经触发,毕竟有强大的充电电流在那摆着。
是否触发呢,测一下内存供电有没有。答案是有的,说明已经触发。然后测别的大电感记得是都没有电压吧!内存供电如图
当故障现象这么明显之后其实也就没那么难修了。
照着上电时序,内存供电已经有了,测SLP_S3控制的电压看怎么样吧!然后直接就锁定了目标!
U8180 1/2脚竟然只有1.27V ?大喜!SLP_S3从桥出来也就到了U8180和U1930还有U5000也就是EC,没别的地方。难道就这样直接秒杀了吗?这两个元件靠得很近的,料板也充足,直接就把U8180和U1930一起换掉!
换掉之后立竿见影!SLP_S3已经是稳稳的3.3V!当然,我没有立马装机。而是放了几个钟之后,快下班的时候再试试,某问题!想着再放放,明天早上过来还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收工了!
然鸸第二天,故障依旧。难道是EC问题?但我真的不想动EC,要植球麻烦。那会不会是板层问题?
为了验证我的猜想,也采取了一些特殊诊断疗法:
先挪开R8178,测R8178 1脚的对地阻值,也就是直接通往CPU的对地值。万用表显示66,确实是很溜的。
紧接着用风枪烘这主板附近一小会,再来测同一个地方的对地阻值,万用表显示314。
这结局很明朗了,确实是板层的问题!(因为EC离得很远,加热后对地阻值有巨大变化不会是它的问题)猜想是SLP_S3从CPU出来后经过的主板过孔有问题!过孔漏电,在广达的主板上修到过几例,漏电会导致电压偏低然后机子各种不稳定每次都修得怀疑人生。我一般采取的方法都是割断经过过孔的线重新飞线过来就好。但在这里想割线是不太好使了。毕竟SLP_S3是CPU发出的!总不能拆了CPU飞线吧,想想有点恐怖……
Emmmm
先丢一边,先修别的简单的机子,修别的机子同时也思考着,这苹果明明找到问题了但是该如何pojie呢?!
又是另一天早上。在买肠粉的时候请教赛格前大神,大神表示可以用SLP_S4代替呀!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以前经常干这种事情的呀,没有开启从别的地方借个试试,怎么在这咋就脑筋短路了咧
有了大神的一句话,然后这台机就顺利修复了。
以下是个人用SLP_S4取代SLP_S3的操作。
因为SLP_S3还发给了EC,现在确定SLP_S3有问题,需要把EC拆下来,把CPU给它的SLP_S3割断飞SLP_S4给它,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如图上加了文字说明。
此机到此成功修复。
最后还是熟悉的加分号召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没分回家过年了,欢迎大家多多加分支持
亮机图:

 会员1142582300鑫豆2025-8-2 23:19
 会员1118669300鑫豆2024-7-7 12:29
 会员194809300鑫豆2024-6-5 15:13
 会员446914300鑫豆2024-4-6 14:22
 会员461077300鑫豆2024-3-12 15:20

网友A:
精华预定,前排占座,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华预定,前排占座,666

先加分

网友B:
slp_s4代替slp_s3,大神就是大神。 要是我遇到的话,找个10k电阻飞个3.3v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4代替slp_s3,大神就是大神。 要是我遇到的话,找个10k电阻飞个3.3v不行就放弃了

应该要按照时序来才能触发的呢  不触发去哪飞3.3V

网友C:
我修到过 TP E431也是这种问题,当然那是有分离的桥,也是难得排查具体原因把S4与S3并联后一休眠就相当于关机然后开机就得等WIN自检画面,把休眠关闭后排除但没几天就被客人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过 TP E431也是这种问题,当然那是有分离的桥,也是难得排查具体原因把S4与S3并联后一休眠就相当于关 ...

为了给客户交差有时候我们做维修的也是想尽办法  楼主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C:
我最后是来软的被识破就来硬的,强制把休眠关了;他又说要解决不能盒盖休眠的问题就让他加高价又不干才混过去,软的部分让他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后是来软的被识破就来硬的,强制把休眠关了;他又说要解决不能盒盖休眠的问题就让他加高价又不干才混过 ...

可以可以,能收到钱就是王道,哈哈哈。不过我这个怕还被拉低不稳定,所以还是决定断开。毕竟拆装机都挺麻烦的这个,客户也会叼人所以一次修稳定点

网友D:
赛格还有哪位大神能想到借用SLP-S4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赛格还有哪位大神能想到借用SLP-S4信号

不就是你嘛速速加分

网友:
我是微信找你买5250的

网友:
必须满分支持

网友:
啥,满分在哪里

网友:
真是高手,领教了

网友E:
改S4 s3短路 之后怎么处理的?拆CPU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S4 s3短路 之后怎么处理的?拆CPU割线?

下次你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改S4 s3短路 之后怎么处理的?拆CPU割线

网友F:
照着上电时序,内存供电已经有了,测SLP_S3控制的电压看怎么样吧!

正常逻辑不应该是测其他供电吗 为啥想到测SLP_S3电压

网友:
在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照着上电时序,内存供电已经有了,测SLP_S3控制的电压看怎么样吧!

正常逻辑不应该是测其他供电吗 为啥 ...

一般触发后都是桥发出SLP_S4和SLP_S3控制开启各路电压。内存供电有了,说明SLP_S4应该是正常了。接下来要测SLP_S3看看了、 其他供电的开启说到底也是经SLP_S4和SLP_S3来的嘛

网友G:
今天的分都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的分都给你了

楼主太冲动了,这是我的满分支持,哈哈哈

网友:
的确是很溜,值得成为精华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膜拜大神 很牛的技术,很好的技术,很新的经验

网友H:
666,不愧是大佬,我看到不稳的就烦,居然还能坚持一个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H:
666,不愧是大佬,我看到不稳的就烦,居然还能坚持一个星期

苹果的半个月我也能坚持,只要客户愿意等待美好

网友I:
没钱看主题 评分点赞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钱看主题 评分点赞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知道大概意思就好了,哈哈哈

网友:
可以啊值得学习

网友J:
楼主技术高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技术高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好的好的,感谢楼主加分

网友:
一直想学苹果维修,楼主太牛了。。。。。。。。。。。。。。

网友K:
加分鼓励。像这种板层不良的不知道你试过烤箱烤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加分鼓励。像这种板层不良的不知道你试过烤箱烤过没

烤过了呢,烤箱烤过几个小时。完了还是得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