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76-A 1502求助

楼主(2019-11-29):
本子是短路的。 查明原因直接换了CPU。
原机是.                                 SR189   i5-4288u
料件是华硕板子上拆机的. SR1EF   i5-4210u

现在的问题是win10系统正常使用,苹果系统非常的卡 而且进系统是会花一下。 win10系统啥都正常,不卡不花。BIOS已经刷过原厂的试过。换CPU后装了win10 但是老板一定要用苹果系统

这个板子

是不是必须要用SR189猜可以?  是不是因为CPU匹配才会导致苹果系统又卡又花吗?

网友A:
苹果的确实不能代换是因为苹果的系统锁定了显卡驱动。
SR189 锐炬® 显卡 5100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hz.html?wapkw=sr189

SR1EF 核芯显卡 4400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up-to-2-70-ghz.html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CPU建议你重新换一个型号一样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确实不能代换是因为苹果的系统锁定了显卡驱动。
SR189 锐炬 显卡 5100  https://ark.intel.co ...

那是没招了。我不太想订CPU

网友:
不能换,显卡不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要换原装的,没换过

网友:
苹果系统必须用原型号

网友:
这个跟mac系统有很大关系,还是一楼给的准确,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苹果要换cpu一样的,不过怕换了也不行,id不一样的话,是否能安装os系统还是个问题。

网友:
换板不有板子

网友:
直接换板,省事

网友:
那上黑苹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