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 服务器主板上这种vga口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11-29):
针脚两排15针,接口是三排15针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VGA接口

网友:
vga接口,这个还分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VGA接口

可是普通台式机主板上的都是三排15针的,拿来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普通台式机主板上的都是三排15针的,拿来用不了

这种也不特殊,其实在显卡上就常见到,,在淘宝上也很容易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不特殊,其实在显卡上就常见到,,在淘宝上也很容易找到

这种用不了,我那板子上只有两排针脚  ,我在淘宝上找不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不了,我那板子上只有两排针脚  ,我在淘宝上找不到这样的

你搜索 前8后7

网友:
好像是这个,谢谢大佬!

网友C:
这种也不特殊,其实在显卡上就常见到,,在淘宝上也很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也不特殊,其实在显卡上就常见到,,在淘宝上也很容易找到

虽然不是很特殊,但是不知道关键词,就搜索不到

网友:
这种很多   早期的VGA接口是3排针的   后期2排的多

网友:
淘宝上很容易找到

网友:
前8后7的 VGA 接口

网友:
两排的是com接口吧

网友:
前八后七VGA直接可以搜索到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