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编程器解决 iPhone11 系列手机换屏后无原彩的问题

楼主(2019-11-29):
iPhone 11系列手机刚上市没多久,有些用户的屏幕就已经摔坏了,去售后换屏价格高昂,只好去配件市场采购拆机屏来更换。但是更换后会导致没有原彩显示,还会提示屏幕无法验证是正品。新款手机修复原彩设备还没有上市,现在就教大家一种修复原彩的方法(这种方法适合手机维修人员)。
本帖过程及内容由:

迅维 飞流一刀 张老师 制作编写 ,月饼 老师提供协助

修复原彩所需工具:编程器或者写原彩的测试架,还必须有原机屏幕和原机自带的感光模块排线。
为什么要原屏还要原机感光模块呢?因为苹果公司屏幕编码和感光模块是绑定在一起的,更换感光模块后信息不匹配,就会导致无原彩了。
那为什么还要编程器呢?因为屏幕排线上有个芯片,里面是专门存储屏幕信息的。这个芯片可以用编程器把内容读出来,写到更换的屏幕上就可以了。这样更换的屏幕信息和原感光模块信息匹配了,就会有原彩选项。
读信息写信息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是有难度的。因为新机型的图纸没有流出,不知道屏幕的引脚定义。线路如何接?接错还会烧坏屏幕。根据我十多年的维修经验,稍微花点时间研究了下,就把读信息的脚位找到了,先把iPhone11的接线图献上。

iPhone 11主板脚位图

iPhone11屏幕接线图

根据屏幕接线图,先把原屏线路引出焊接到转接座上,焊接时引脚不要焊错。

转接座接线图

线路连接好后打开编程器软件选好芯片型号。

选好芯片型号

芯片选好后直接点读取,点读取后会出现保存界面,保存的话自己取名字和保存路径就可以了。
读取保存界面

把原机屏幕信息读出后,再把代换屏幕同上飞好线路扣在编程器上。

代换屏接好图

代换屏接好,电脑打开编程器软件。点写入,点写入时会提示写入路径,选中刚才保存的文件就可以。
写入图

写入完成就可以把屏幕连接线取掉,扣在机器上就可以了。
有原彩选项

这样就把写原彩的方法教给大家了,下面再把iPhone11 PRO/MAX的定义图也送给大家。
iPhone11PRO/MAX主板定义

屏幕接线图
此法解决了原彩显示的问题,但会提示屏幕无法验证是正品。

 会员1032344300鑫豆2024-7-6 10:22
 会员28884300鑫豆2024-1-30 20:51
 会员632972300鑫豆2023-11-10 13:54
 会员14901492元2023-3-14 03:49
 会员11010742元2022-9-24 00:37

网友:
很牛的技术,很好的技术,很新的经验

网友A:
像这样的大神,只能膜拜

有哪位大神出来个用RT809编程器解锁手机的没

网友:
pojie出来了就可以找工厂生产了。。。。。

网友:
再弄个座子就更简单了

网友:
搞个专用 的座子就不用飞线了,哈

网友:
可以啊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还会提示屏幕无法验证是正品。

网友:
好主意,做一个座子下回刷屏幕就不用焊接了,谁能解决屏幕验证不是正品那就完美了

网友:
可有开发个小板,直接把连接器焊接上去,后续就不用飞线了

网友:
牛逼了,好贴,收藏备用

网友:
厉害 开发一个坐子就更完美了

网友:
好牛逼的手法啊!

网友:
这个方案我也想过,但自己没有那个本事和能力。感谢让我的想法成为现实。

网友B:
也就说屏的相当于屏幕的麻片

网友:
这个太六了以后一定这样修

网友:
很牛的技术,很好的技术,很新的经验
只有膜拜了

网友:
既然刷上程序匹配了  那为什么还会提示屏不是正品呢?

网友:
可以啊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说屏的相当于屏幕的麻片

华强这边早就有这种座子了。

网友:
简单实用,学习了。

网友:
出个小板不是方便得多

网友:
现在应该有卖延长线的了 用延长线方便一些呀

网友:
厉害,厉害。膜拜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大神,只能膜拜

有哪位大神出来个用RT809编程器解锁手机的没

OPPO可以使用读卡器解锁,替换user分区,免拆字库,自己做了一个拆下来字库的读写治具,可以用于少部分机型的字库读写,主要是库容用,现在哪怕是安卓机器,某些分区也无法直接复制,原厂的批量量产刷机工具估计可以解决吧。就是使用CMD CLK VCC  VDD d0   。某些还需要采用D1  D2  D3 .我全部用了,使用的USB2.0读卡器GL823K。花了10块钱,治具使用一块亚克力找做广告的免费加工的,打了把个洞一个字库大小的槽。底下使用Ingun探针。 BGA 153  169通用 其他的221之类的是UFS没有严重,手机解锁,如果是安卓的,主要是替换USER分区,或者用WINHEX软件,替换图案、PIN码为出厂(比如魅族某些型号)而安卓机器呢,有好些都不好免拆操作,因为很多都是字库直通CPU。而拆的时候如果是黑胶的,那玩意容易爆锡。搞了几个魅族的,做完了还得重新弄CPU和暂存上层。暂时想不到办法,散热泥块。铜贴纸。都试过了。在所难免。

网友:
楼主,普通的优硕编程器可以找到这个芯片吗。没有你这个编程器。

网友:
非常感谢!收藏了 。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高手就在民间!!!!!!

网友:
高手啊,求带

网友C:
楼主可以研发一个像之前Dell液晶刷码片的那种座子   这样可以更加方便快捷

网友:
这可以,角度不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相当厉害,功底扎实。

网友:
还以为提示不是正品也可以解决,于是很期待的先付了0.5元。

网友(2019-12-31):
谢谢你的分享,大家要向你学习就好

网友:
能不能吧芯片换过去

网友:
给老司机点个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研发一个像之前Dell液晶刷码片的那种座子   这样可以更加方便快捷

兄弟你也可以的,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也可以的,加油

这也能碰到!  佳师傅出来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能碰到!  佳师傅出来嗨啊

走 走 走,约个地方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