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0-80 求助中

楼主(2019-11-29):
K20-80 开机电流0.1后掉电 ,BIOS 刷过 没结果     开机后 3.3V 5V 有的,过几秒种掉电   。
  没有头绪  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样就没有头绪了,还没有开始检测呢?短路了?电压没有?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没有头绪了,还没有开始检测呢?短路了?电压没有?等等

问题 基本确定  C5705 这个硬盘接口位置的电容短路,但不是电容坏了。加了一个3.3V CPU发烫   。基本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