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选择困难症,求高手解惑。

楼主(2019-11-29):
本人已经有PPT868D和快克990AD了,纠结到底是买2008改装版,还是861DW,还是9008呢?高手们都来说说看

网友:
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网友A:
关键是你的主要维修业务是什么

网友B:
没有必要买新,买一个底板加热比什么热风枪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的主要维修业务是什么

主要维修业务就是手机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买新,买一个底板加热比什么热风枪都好

好的感谢感谢,底板加热推荐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
再入手当然好,但也不是必需要的,,,,

网友:
861DW 这个好

网友:
随便买一个就行,每个风枪不同,但又大同小异,熟悉以后就好了

网友:
861dw可以的,一直在用

网友:
你是搞风枪维修那就把868,2008,9008,861,865,990,全部配好;
你是搞手机维修一把990AD足够用;

网友:
自己用的风枪不管贵的便宜的 时间长了修什么手机 取什么芯片用多少温度 多大风速 自己心里都有数了 换了新的贵的肯定是好用 但是也是要重新 试他的温度和风速  重新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