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电视48R,开机后看一会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9-11-29):
索尼电视KDL-48R480B,开机后看一会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有时反复几次后就没事了,有时就根本不能看,这毛病不定时,真郁闷~~

已排除遥控器的问题,遥控器已拿掉电池后,远离电视了!!这毛病还有!!

问一下,大概是哪的毛病?从哪从开找?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电源板供电电容,是否正常然后感应逻辑板是否过热,灯管是否损坏,尽量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