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70轻微进水晾干后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9-11-29):
检查发现EL5烧断了,这个是CPU供电吗?怎么检查,各位前辈

网友:
万用表蜂鸣档接后端对地是47,查了资料说是CPU供电对地30多欧,拆下CPU都不是那么低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的 按照版号搜索下 用图纸参考维修

网友A:
EL5 ?  图片上没有标注,很难看到是哪个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L5 ?  图片上没有标注,很难看到是哪个烧了

标注了

网友:
这个  要 看仔细一点   不知道 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B:
这样直接换主板吧!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直接换主板吧!加油

想弄懂原理

网友:
没有短路的话补上 仔细看腐蚀

网友C:
这里的EL5有什么作用,这个是CPU供电吗?最大112A?

网友:
就是个就是个滤波电感 没短路的话料板上拆个差不多的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EL5有什么作用,这个是CPU供电吗?最大112A?

你发的这个图里面是cpu供电的图 vcc_core 是cpu供电,图纸中EL5 是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个图里面是cpu供电的图 vcc_core 是cpu供电,图纸中EL5 是个电感

我查了那个是叫什么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