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OPPO R17怎么解锁

楼主(2019-11-29):
OPPOR17  怎么解锁

网友(点评):
这个型号 解锁,救砖 ,可以找他解。他是实体手机店,我也是给他修好了。加 他 V‘信“ : hkw18888。有电脑才能解锁,救砖 ,先说不是免费的哦。他‘ Q“:64202783

网友A:
1拿买手机带的合子发票去售后,让售后帮你解,2拆字库用仪器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拿买手机带的合子发票去售后,让售后帮你解,2拆字库用仪器解

手机是捡的

网友B:
怎么手撕,有那个维修工具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手撕,有那个维修工具软件

邮寄  你没办法

网友:
低版本可以远程解,高版本需要邮寄解锁,如果要解锁可以加微信号:jiesuo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