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通病不亮屏

楼主(2019-11-30):
t440p屏幕暗屏,屏线接口处f7保险烧了,换好后发现不亮屏了,后面测到接上屏线后就会f3阻值变低,正常值应该为1700-1900左右,接上屏线和屏瞬间变为300-400左右,求助一下该怎么弄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等上几年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换过了,线也换过了,还是接上屏和线就会阻止变低

网友:
找别的维修师傅搞定了,说是CPU内核问题

网友A:
换CPU了吗,老师技术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了吗,老师技术牛逼啊

不是,具体的我不清楚

我也想学一波,不明白CPU内核是啥

网友B:
通病不亮屏,有这样子的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不亮屏,有这样子的通病吗?

有啊,我碰到七八次了

网友C:
估计也是给你改的控制信号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也是给你改的控制信号而已

可是我也不知道控制信号从哪来,没有图纸,淘宝找不到同板号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  屏幕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我也不知道控制信号从哪来,没有图纸,淘宝找不到同板号的

可以用之前t420/30对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