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朝7000-13短路

楼主(2019-11-30):
严重短,想用烧机大法,但不知用多少伏电压,又查不到图纸,先从1.2V烧?有大神吗、给个思路

网友A:
烧鸡胆大心细,1.2V烧没问题,先限制电流2A,慢慢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新的机子就开始修了这机子还没过保吧

不知道,邻居拿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胆大心细,1.2V烧没问题,先限制电流2A,慢慢增大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上到1.8,有点怕怕

网友C:
这个啊,我修过,烧不出的,建议你用放大镜慢慢观察20V电路,我上次修的是电池口旁边的电感的贴片大电容烧了,如果你的也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通病啦

网友D:
烧到2.8V电流到2.3A怕怕哦,终于找到这个电容短路了,送电亮屏后测18V多,终于把它烧出来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能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啊,我修过,烧不出的,建议你用放大镜慢慢观察20V电路,我上次修的是电池口旁边的电感的贴片大电容烧 ...

烧出来了,一个小电容

网友:
阻值很低的话0.几V也能烧的出的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有时只是微微发热

网友:
恭喜老板!!!!!!!!!!!!!

网友:
这机子还很新

网友E:
你运气好  我碰到板载的一般都是烧 CPU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运气好  我碰到板载的一般都是烧 CPU

麻烦哦

网友:
用松香的烟飘到你认为有问题的地方,然后电压电流慢慢的调大,你去看你加松香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融化,如果融化那就有问题,那个万用表去测,换就完事了。

网友:
   楼主都没 量一下公共点多少V    下次遇到  也好心里有底    不过现在的新机器好多公共点都是PWM  的形式   大概在13V左右

网友:
运气不错哦。恭喜恭喜。

网友:
电电压流限制住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了半天是可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都是从0开始往上加  当电流到了1点几安  时停止

网友:
电压流限制住了没什么问题  恭喜恭喜

网友:
烧鸡大法直接搞就行了,我一般从3V慢慢上。感觉热了就明白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到2.8V电流到2.3A怕怕哦,终于找到这个电容短路了,送电亮屏后测18V多,终于把它烧出来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能胆大心细!

通病,修过几台

网友:
烧板感觉是最好用的办法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有时只是微微发热111111

网友:
没修到过这机器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机器,CPU供电上管短路,最后CPU也挂了,凉凉

网友(2020-02-21):
路过学习了,谢谢提供,辛苦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