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学习刷blos大神们教教啊

楼主(2019-11-30):
准备学习刷blos大神们教教啊

网友A:
341很好用,我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1很好用,我一直在用

好。我就不知道买什么太多种类了

网友:
”R809吧  一直很好用

网友:
我买的土豪金9.6包邮的比341更快,基本上都可以刷 但是显示器必须拆机刷

网友:
我一直在用RT809F RT809H,这些感觉比较好用

网友:
土豪金别玩了,我买了一个,4M一下还能玩玩,8M的失败率太高,几乎刷不进去

网友:
不要去买这个,纯粹一玩具。刷个16M你会晕掉。

网友:
341用过下 刷主板还行

网友:
我买的9。
6包邮的刷华硕华擎不用去头比341快

网友B:
我现在连blos都分不清,慢慢学习慢慢学习

网友:
还是同行推荐比较好

网友C:
809是你的不二之选,具体买F还是H看你的消费能力了,买了车多开开路就熟了,bios也是一样,多刷刷就熟悉了,后面还要改bios分离合成等高深技术等着你,别被工具难住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9是你的不二之选,具体买F还是H看你的消费能力了,买了车多开开路就熟了,bios也是一样,多刷刷就熟悉了,后面还要改bios分离合成等高深技术等着你,别被工具难住了你

好。谢谢大佬指教

网友:
是的    编程器买好一点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连blos都分不清,慢慢学习慢慢学习

确实分不清,连英文都打错了,是bios  不是 blos,读书不认真,考试得零分,童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