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w519L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1-30):
在客户那里拿了台华硕w519l,说开不了机,试了下,按开机键只有第一个灯亮,其他没反应,拆机把电池取下来直接用电源能正常亮机,装回电池也正常,在本坛搜了下,说是通病,解决办法是加个小电池上去,手里没带线的小电池,只能自己用台式的电池做一个了,按照论坛的帖子去掉0电阻跟加个2极管,改好后,充电放电四五次都正常,充好电后放电到自动关机

网友:
更详细一点标出点位图等更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这个问题多,还有我还修到过这个CPU虚焊的问题

网友:
二极管看不到加在哪里

网友:
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 技术知识

网友:
楼主是修得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