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R9 280 GAMING 3G花屏维修

楼主(2019-11-30):
MSI R9 280 GAMING 3G, 能够正常开机并进入WINDOWS系统,驱动加载正常。进入Windows后移动鼠标出现拖曳状花屏,可以运行heavens benchmark和furmark甜甜圈,同样出现花屏。重新刷了BIOS,也进行了GPU加焊,请教各路豪杰这是现存虚焊吗?先谢谢大家。

网友:
拖曳状花屏以及运行heaven benchmark

网友A:
请参考下我的帖子,华硕R9270开机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建议先将GPU的频率和显存的频率降低一下试试。可能是GPU或者显存长时间的高温运行体质不行了。

网友:
显卡芯片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下我的帖子,华硕R9270开机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tml
(出处: 迅维 ...

试过了,把GPU频率改为900,甚至VRAM频率也降为1000,问题无法解决。对于兄弟热情相助,感恩

网友:
弄好了吗

网友B:
显存坏了!运行软件测试哪个坏的换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坏了!运行软件测试哪个坏的换掉就好

嗯,我猜测是显存的问题,苦于没有相关软件定位

网友:
还没有呢,先加焊下显存看问题能否解决

网友:
这种现象的显卡要用程序去测试的,盲目加焊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这情况不好确定显存

网友:
换显存  最后不行就加焊GPU  试试

网友(2020-02-28):
显存坏的可能大一些,不行就焊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