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不跑码,能开机

楼主(2019-11-30):
手上有几块惠普品牌机,处理器i5是3代,换了很多跑马卡不都不跑码,首先我是断电,取下内存,(主板自代spek蜂鸣器),通电,点机,主板报内存错误。重新擦拭内存,亮机,但是跑马卡依旧未跑马,这是哪儿的问题呢?现在手里还有块是开不起的,时钟,复位,供电都有,跳线都正常,是不是可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跑马卡不跑机子能显示这个是正常的只能这么跟你说。

网友:
品牌机的,就是这样,,好多都不跑码,

网友A:
品牌机BIOS是比较容易坏    刷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BIOS是比较容易坏    刷下试试吧

都正常亮机了,,,,,

网友B:
接专用接口才跑

网友:
有的要用专用检测卡才能跑马

网友C:
记得坛子有个大神,自己把每一路加了一个电流表和电压表。据说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坛子有个大神,自己把每一路加了一个电流表和电压表。据说非常好用

这个比较刺激,有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专用接口才跑

什么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