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 D3H 贴片电阻掉了 大佬帮忙看看多多少的

楼主(2019-11-30):
技嘉B75M D3H
装显卡不小心刮掉 开不开机了..招了个差不多焊上去不好用..
图纸鑫制造有 图纸不太会看找不不到. 求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
4k 的电阻上个上去,试试
这位置4-8k

网友A:
利用点位图,但要知道版本
选75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点位图,但要知道版本
选75K吧

感谢大神 应该是10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点位图,但要知道版本
选75K吧

大神左边75k 右边 15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左边75k 右边 15k吗

右边那个是电容,,。。。

网友:
绿色框中这个是15K

网友B:
感谢  绿色测了确实是15  请问下右边的电容是多大.倍我焊坏了..我找个75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  绿色测了确实是15  请问下右边的电容是多大.倍我焊坏了..我找个75k试试.

电容在主板上找个头大小一样的就行,,。。

网友:
楼主的主板弄好了吗。这个看起来是主板的电压检测电路吧,电阻阻值一定要一样的菜可以喔。你不会看电路图还自己修啊

网友:
弄好了吗

网友:
还没有家里没有找到75k的贴片,而且焊点被显卡脚刮掉了,看看能怎么解决,烙铁头太大了.还要买工具,就当兴起爱好..

网友C:
各位大神,料板上怎么找75k的贴片电阻?

网友:
直接万用表测试电阻2头阻值出来了,有可能比实际阻值偏小,准确必须拆下主板测试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料板上怎么找75k的贴片电阻?

废板上看标志753就是75k,黑色没标的就得找点位和图纸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料板上怎么找75k的贴片电阻?

用表量。

网友:
R29 ,8.2K CPU的VCORE检测脚,接IO的第一脚,看看是不是。

网友:
换个阻止查不到的就行了

网友:
没有图纸遇到这样的还真不好办

网友:
电容在主板上找个头大小一样的就行,,。。11

网友:
电容好找,电阻有点麻烦了 大小一个个打,有一样的废板就方便了

网友:
这个论坛上好像有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