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MC8300DN彩色激光打印机,使用时出现152.03 service motor error的故障代码?

楼主(2019-11-30):
    手上有台激光彩机,开机到启动完成屏幕出现152.03 service motor error的故障代码?折机观察发现黑色的显影单元漏粉,听见有异响,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哪位老师傅知道的话给个提示,谢谢各位。

网友:
报电机错误

网友:
主马达达负载过重。重点检查显影器,估计是显影器的磁棍膨涨变形导致。

网友(2020-01-13):
谢谢两位的回复,祝愉快

网友:
开机自检的时候有红圈的这台电机不转,此电机带的是彩三色硒鼓,我手动转了一下,感觉也不是太重,为什么就带不动呢,我就把电机拆下来,重新开机发现拿在手上的电机也不转,我和前面那个电机换了一下,发现正常了,电机是没有问题,难道是主板没有发过来转动信号,然后又报电机故障。想不明白了求个维修思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