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美特液晶显示器an-238w02k主板烧掉个件帮看看jy85tx

楼主(2019-11-30):
100大洋回收了一块安美特24英寸高清IPS电脑显示器2K窄边电竞屏      显示器不通电,目测屏没发现坏的。据说是没有电源适配器,估计随便找了一个插烧了。可调电源上电无待机
      新手求助   网上板很贵

主板烧掉个件帮看看这个是什么东东?件烧糊了
版号:jy85tx  vph_ver1.0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6脚的管是什么管,找个什么型号代换一下?

网友A:
图我是淘X上看的,和我的板一样,我的板上已经烧掉了6脚的件了

网友:
没有待机 肯定前面适配器插口后面那个12转5v 的芯片也烧了啊  直接买个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我是淘X上看的,和我的板一样,我的板上已经烧掉了6脚的件了

指定是一个DC-DC芯片,但查不到具体型号,所以还是自己通过电路来分析是生产多大的电压吧,,最后可以自己考虑代用一下

网友:
电压变换模块,前面是12V变5V的,这个应该是5V变3.3V。直接在网上买一个DC模块,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U4是12V转5V的降压模块,可以从通用驱动板上剪一个好的降压部分电路嫁接上

网友:
U4应当是5V转3.3的

网友(2020-06-02):
楼主你修好了没?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一款,U4,U7,U201都烧了,U7和U201都很好找,就是U4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上面丝印是FC3P5F,有知道的师傅说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把MCU备份出来谢谢,我有一台要刷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