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请教电脑在玩游戏的时候老是卡死,只能重启电脑才能恢复正常,故障主要可能在哪里?

楼主(2019-11-30):
大家好,小弟去年在淘宝上买了台电脑,配置如下图,买了之后只要是玩游戏,就可能会卡死,啥也动不了,只能重启电脑,起初我以为是电源问题,于是后面联系淘宝客服加100块钱把电源由400W换成500W了,但是故障依旧存在,问题是这个故障不是偶尔发生经常会出现这个故障,求网友由遇到过这个情况吗?大致帮我分析一下主要故障可能在哪?谢谢大家。

网友:
一旦卡死了,耳机里面就会发出滋滋滋的声音,然后啥也动不了。

网友A:
先换硬盘,再换主板,再换内存,再换cpu,再换电源,挨个的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硬盘,再换主板,再换内存,再换cpu,再换电源,挨个的试。。。

大哥,我觉得你说得没毛病,但手上没有那么多东西啊!

网友:
没得东西换...那就先烤鸡试试咯...1.CPU用Prime95第二项跑它个半小时,2.没事了用甜甜圈(FurMark)跑显卡,也是半小时,3.都没事,就同时挂起来一起烤;4.再没事就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了,开一堆网页(最好用谷歌浏览器)然后看直播什么的,如果开到内存满还没有崩溃,5.下载RunMemtestPro测试一下内存,最少跑到100%不出错(跑越久越好,如果有出错可能是内存条问题)

网友:
网上买就可能会遇到这种梗,有时候蓝屏死机的,你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这种问题给我们专业的维修人员检测都费时费力,更不用说普通用户了!建议还是实体店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硬盘,再换主板,再换内存,再换cpu,再换电源,挨个的试。。。

表示我自己是专业做维修的,遇到这种问题一般也摇摇头,你自己弄去吧,我没那么多时间搞这种东西

网友:
对了,玩游戏死机的楼主先换个显卡试试。换了显卡再来玩看看。

网友:
支持一下。学习当中。`

网友:
CPU太差了,

网友:
几大件都有可能,先把大件挨个换了看是哪个大件的问题就稍微好办了;笼统说要把脑壳搞晕都搞不出个123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觉得你说得没毛病,但手上没有那么多东西啊!

你没这多么东西没关系,电脑店有,你出二百块人工,让他试就是,找出原因 你再找x宝的保修(前提是发回去人家简单检测说没事肯给你换。。。)

网友:
我感觉你是不是重做系统试下

网友:
淘宝上的三星内存基本是山寨,换掉内存看看

网友:
把独显禁止 驱动卸载 在玩一下游戏试试,不花钱又能排除显卡方面的问题,说太专业的你又试不了

网友:
硬盘线 硬盘电源线换一下,不行就内存  散热  硬盘  cpu  显卡照这个顺序来

网友:
你出二百块人工

网友:
一分钱都不要想谢谢两个字都嫌多,试出了后他比你的技术还牛批。

网友:
看看显卡,显卡核心是不是虚了

网友C:
去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我有一个伙计配置和你的差不多,玩和平精英频繁故障,玩一会就黑屏死机

网友:
欢迎送修,谢谢

网友:
你换个二手的85主板100出头。再换个二手的玄冰300,35包邮,问题就好了,网购攀升之类的工包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我有一个伙计配置和你的差不多,玩和平精英频繁故障,玩一会就黑屏死机

我也怀疑是显卡问题,已在网上买了一块显卡,晚点回来试试,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网友:
直接鲁大师看温度正不正常,以前我也遇到过CPU风扇老化,也是上游戏很卡,换风扇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