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40 W541 同时插电源加电池亮机后认不到电源

楼主(2019-11-30):
不开机的时候可以充电,亮机后就认不到电源,换过ec也不行,谁修好过这种问题的指点一下
不开机

网友:
给你顶一下,不知道问题

网友:
你查下电源口中间的那根针有多少电压,和正常的机器有区别吗?如果没有,很有可能就是EC里面的电源控制重新坏了,要么刷EC,要么换EC了。

网友:
think 工作站吗,很少见。能充电不认电源的,首先考虑原装适配器

网友:
还是充电电路 看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电源电池 识别问题 ,查IO 周边的电路 ,以前老款的 T40 T41 这种问题非常的多

网友:
换个bq24760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