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 和GA-H61M-S1断电

楼主(2019-11-30):
GA-B75-D3V这板子触发风扇转一下断电后不可再次触发,无反应,感觉被保护了一样,需要重插电源才可再次触发还是断电,不查CPU电源线也是一样的,应该可以排除12v短路。
GA-H61M-S1这板子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可再次触发还是转一下停了.
补充一下这两个板子均用100M的示波器按时序抓电压,奈何时有时无的感觉,总感觉电压掉的太快。难道我的示波器垃圾了、
有大佬修过吗?本人小白。求赐教。求秒掉、谢谢。

网友:
h61测下12v 5v检测

网友:
测阻值啊,不插cpu12v强制上电啊

网友:
测阻值啊,强制上电啊,甚至烧机都可以的

网友:
测下12v 5v检测

网友:
测一下12v  5v的电阻值    太低烧鸡试试

网友:
不上CPU供电看下掉不

网友:
io的电压检测脚12V.5V.3.3V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找到APWROK,接地拉低,上电检测各项供电,是否正常。b75那块大板,多数是12v 5v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找到APWROK,接地拉低,上电检测各项供电,是否正常。b75那块大板,多数是12v 5v检测电路问题。

我是测没短路,用摄子短接绿线测各供电电压,上电一瞬间也可以

网友:
技嘉这样的问题一般是检测电压有问题和BIOS还是那里少供电

网友:
新手,学习了1

网友:
这是电源保护了。查查3V,5V,再查专用芯片。

网友:
正好有一块一样的问题,你修好了吗???

网友:
统一回复哈,谢谢各位大佬的解答,触发断电的确实是12v侦测有问题,上拉电阻坏了,另外一片是cpuvtt电压的en信号的控制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