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乐视2 SIM卡座印板 掉点。没有点位图。

楼主(2019-11-30):
不知道飞线哪里?哪位大佬知道。谢谢!
飞线

网友:
话说我从来就没见过乐视的电路图·············建议还是挖点吧···········

网友:
挖了,头有点小,绿油也找不到了,还好其中一个是空点

网友:
不怕头小,拿一只表笔顶住这头,另一支表笔去附近零件上扫荡一下,一般很快就能找到飞线的地方

网友:
找到了 。在左边的10个监测点上

网友(2020-02-20):
刮骨疗伤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