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开机电流0.54左右 不跳变

楼主(2019-11-3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510的机器  客户描述以前开机亮机很慢,结果他摔了一下!就彻底开机不亮了!  接到机器。先看电流  裸板测试按开关,电流0.54不动,一会儿就掉电然后自动重启还是0.54  每次开关第一次会掉电重启一次然后停留在0.54A  感觉内存都没有过!开始怀疑BIOS问题,刷了几个,某宝也买了一切刷了 故障依旧  测试了下主板的每个供电  目前发现 显卡供电的两个电感没有电压!  不知道和这里有没有关系  查了下 显卡供电芯片的开启没有电压!追查到这个开启信号是 IO和桥同时发出的  测量了下 EC这边没有电压 桥那边目前没法测量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桥被摔坏了!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款机子南桥很少坏。看一下是不是se17d是的话桥是没有问题的。这桥少坏。打胶的。我拆过2个装到神舟战神笔记本上都没有问题。确定这桥不好坏。因为我的板子也是跑码0.5左右,那时没修好直接换的集显板。这集显板才200块左右。那时想的会不会是io问题。io带资料的。没东西刷剪板又贵。所以没整他了。客户急用电脑。直接换集显板了。我有2块拆了桥,桥都是好的。修好了2台神舟战神,最后我还是赚了。。这桥一个新的90块。。

网友:
摔过应该先加焊一桥,估计是桥脱焊了。

网友:
可能桥摔脱焊了。重值一下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应该是哪个BGA摔虚焊了!

网友:
示波器测量内存有波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