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个刚入行的小白,这是

楼主(2019-12-01):
大家好,我是个刚入行的小白,这是个苹果a1466的主板进水的板子刚开始待机电流为0.13,换了4个脚的小铁片好像是晶振吧待机电流正常了!但不触发,我测公共点没有8.5只有0.8电压,如果上电池公共点7.6多的电压,问一下大家这个该怎么解决,麻烦给指点一下谢谢了!顺便问一下这个苹果笔记本的bios是哪个啊!谢谢大家了!
主板板号是820 00165 A

网友:
你在当学徒?

网友A:
修保护隔离部分呀 。在当学徒?你这不是49年入国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保护隔离部分呀 。在当学徒?你这不是49年入国军吗

这回复太经典吧,49年入国军

网友B:
保护隔离是哪个部分啊能不能说下啊谢谢

网友:
先看还有哪里腐蚀了的处理一下吧   进水刷BIOS没用

网友:
找图纸修吧,没图犹如大海捞针

网友:
寄过来我给你修

网友:
把电池插口右上角中间的黑色管换了。8.6V应该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一个估计是个通病,就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修好好几台的,以我的经验

网友:
到迅维培训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是哪个部分啊能不能说下啊谢谢

知道公共点~不知道保隔是那部分???

网友:
建议你可以去迅维系统的学习一下!
了解更多可以咨询浅浅老师微信:XW40066316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是哪个部分啊能不能说下啊谢谢

就是你量那个8v那一路,往回查就是了。论坛还有这个机时序。

网友:
和BIOS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公共点不可能 8.5V
哪有那么高

网友:
学徒就能上手修苹果了,不错哟

网友:
换晶振 协振电容也要一起换啊

网友:
建议你可以去迅维系统的学习一下!

网友:
千元的主板,客户能让你这样折腾吗?能修了再接,不能修的话找师傅维修啊,这样搞会把我们维修届搞的越来越糟啊

网友:
换一个小板试一下 用原电源

网友C:
WIFI卡旁边少了个元器件,位标U7090,型号LT3470AED,把料补上,可以量旁边那个电感上是否有3.42V,再去修其他,公共点电压出来之前,这个电压必须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卡旁边少了个元器件,位标U7090,型号LT3470AED,把料补上,可以量旁边那个电感上是否有3.42V,再去修其他,公共点电压出来之前,这个电压必须有

专业用心的指导

网友:
学习一下先收藏了

网友:
苹果一般很少是BIOS的问题的。BIOS芯片上面有标25多少啊。

网友:
50元回收了,有没有比我出价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