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8501g开机进系统花屏,进安全模式不会,好修吗

楼主(2019-12-01):
V星78501g开机进系统花屏,进安全模式不会,好修吗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一试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桥虚焊了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种装不了驱动,大部分是GPU虚焊,重新做BGA 植锡重焊,应该可以,加焊有时靠运气!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补焊一下,不行重植,虚焊的比较多,还有看看硅脂风扇正常不

网友:
就是驱动没有加载,,,,,,。加载就花,,

网友:
核心问题,重置核心。

网友:
上BGA 试试吧,不行就只有换了

网友:
这个卡还值得上bga?

网友:
桥空焊了。。靠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