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刷bios过程中断电。现在开不了机了能修吗

楼主(2019-12-01):
主板刷bios过程中断电。现在开不了机了能修吗

网友:
可以修
拆下来烧鸡

网友:
当然可以,,但要有工具

网友:
编程器刷机解决

网友:
你这个高级技术员哪里买的?
做线刷BIOS中途断电,拆下芯片用编程器刷就可以了。

网友:
编程器伺候。

网友:
記憶體焊下用燒錄器重寫!

网友:
刷BIOS解决,还用问吗???

网友:
上编程器啊。

网友(2020-02-28):
编程器,网上有卖的,很便宜

网友:
编程器,或者如果是V星华硕主板有专门的插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