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 x99 显卡插槽被拔坏了,然后现在板子也不通电了

楼主(2019-12-01):
V星主板  x99  显卡插槽被拔坏了,然后现在板子也不通电了

网友:
X99,,不能是只有一个显卡插槽吧

网友:
应该断线有精力有图纸飞线解决

网友:
能否发张照片?

网友:
哪里短路了。

网友:
是否有拔坏的针脚碰在一起短路了啊。

网友:
显卡槽坏了就把槽拆掉,反正x99显卡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