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吧,大佬们看看hp m3380t

楼主(2019-12-01):
这块就比较神器了,品牌机三大法,供电,时钟,都有了,cpu不过,bios轻微发热 内存左边供电发热严重,苦于没有图纸啊,芯片组是H61,有么有,大佬提供下下一步干什么?

网友A:
换主板吧     可能你弄不起来的

网友B:
刷BIOS啊 品牌机BIOS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啊 品牌机BIOS坏的多

bios刷了,同板亮机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吧     可能你弄不起来的

想折腾下,毕竟这类主板有10张,有几张好了,对比测来看下吧

网友C:
这板子可以插跑码卡吧,,跑不跑代码

网友D:
可怜的散热器

网友:
刷BIOS啊,刷完测CPU供电,插上检测卡是正经的。在这猜是猜不出来

网友:
小白一个,前来学习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怜的散热器

顶吹,压得住,涂了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可以插跑码卡吧,,跑不跑代码

可以插,不跑,没用,要用PCL debug来跑码

网友:
更换BIOS芯片刷上试试看吧

网友:
先把CPU风扇换掉   看的我难受

网友E:
CPU供电有了,可能不过内存。查下条件波形

网友:
哪里温度不正常,就先换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有了,可能不过内存。查下条件波形

内存是没过TL460S 档05,问题是出在bios上了,资料不对,找了另一个版本资料成功亮机,等下把bios资料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