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x55vd主板故障现象是

楼主(2019-12-01):
ASUS x55vd主板   故障现象是装不起系统  安装ghos系统在解压驱动位置左右出现死机蓝屏掉电现象  每次故障位置都不一样   安装直装版的win7刚开始复制到50%左右出现文件报错  加焊了一下板载内存能装好系统  但是进系统不能安装任何软件  装上一两个就会蓝屏  在进系统就像图片上的一直黑屏  鼠标键盘都能动就是显示不出来东西   也不死机  重启偶尔会蓝屏
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  换过硬盘 加焊过板载内存  刷过BIOS 断开过板载内存 主板上能拆的都拆了 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不安装软件蓝屏不,是否是到SATA接口的线路或者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安装软件蓝屏不,是否是到SATA接口的线路或者供电有问题

不安装 不动它半天没事   现在系统都安装不起了   供电查了  也换到光驱位置问题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