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53VW REV 2.0 烧CPU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9-12-01):
华硕 GL553VW
板号 GL553VW REV 2.0
桥 SR24C CPU SR2FQ i7-6700HQ
显卡 N16P-GX-A2
故障 不过保护隔离
------------------------------------------------------
这板子遇到过俩台同样的故障,第一台在4月经遇到CPU供电管子烧了换好后好了,到了10月经回来了,这次连CPU都去世了,所以这次我把全套都换了修复完成。

第2台11月30号接到不过保护隔离,打值也是CPU供电短路,这次也是把全套都换了。

 会员278023100鑫豆2024-11-5 11:34
 会员453324100鑫豆2024-10-20 14:52
 会员1132538100鑫豆2024-10-7 18:46
 会员917556100鑫豆2024-6-19 18:36
 会员199930100鑫豆2024-6-14 17:40

网友:
板载U的,CPU供电管烧了,多数都会挂掉。碰到U坏的,我都放弃了。网购U成本和风险太高。自己手上又没有料可拆。

网友A:
2楼说的对,换U弄不好就要亏本的。还是换板稳一点

网友B:
楼主的CPU是哪里弄的?X宝上的不敢买,风险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CPU是哪里弄的?X宝上的不敢买,风险太大

这种南桥不一起,单独u那个风险不高,就是那种超级u就不敢买!

网友:
求介绍4567代超级u便宜u

网友:
就二台这样的故障一能说明是通病

网友C:
上面字少打了,是不一定能说明是通病吧

网友:
我很想知道楼主这样收费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字少打了,是不一定能说明是通病吧

板载的烧CPU供电大部分CPU要坏,几遍能亮也不能进系统

网友:
昨天我也刚遇到一台一样情况的CPU短路,今天主板发深圳交换了

网友(点评):
交换?是个狠人

网友:
你这个桶里的坏U要是被卖芯片的看见还不得两眼冒光?

网友D:
LZ哪里那么多CPU。你是淘宝专门回收废板子的吗。然后拆件。。。

网友E:
上次遇到一台,使用中不定时死机,卡死,直接去掉一路供电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字少打了,是不一定能说明是通病吧

为什么I5 4200U 坏都是桥换,怎么没有发现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字少打了,是不一定能说明是通病吧

我是怀疑还没证明是通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次遇到一台,使用中不定时死机,卡死,直接去掉一路供电ok,

应该是其中一路有问题,我怕不稳定所以把全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哪里那么多CPU。你是淘宝专门回收废板子的吗。然后拆件。。。

不是,CPU我也是从淘宝上和朋友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对,换U弄不好就要亏本的。还是换板稳一点

说的是,换U能多赚几块钱所以就试试了。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 全套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平均现在店里每一天都有一台CPU坏的 都放弃维修  成本太大  维修价格上不去

上机不包,这一条吓走不少人,cpu可不是三极管

网友H:
换U应该有8成以上把握才干这种 ,成本风险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U应该有8成以上把握才干这种 ,成本风险高

有料板还是不错的,淘宝买cpu就不靠谱

网友:
板载CPU供电管烧,大多数CPU都是保不住的,我现在感觉华硕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其中一路有问题,我怕不稳定所以把全套换了。

CPU 上下管供电芯片 一起换了

网友:
你这风嘴从哪里买的

网友:
风嘴是跟朋友订买的久了,干开始是打算买自己用的后来朋友说1套不能生产最低要20套以上才能做,没办法订做了20套就在维修朋友圈里慢慢卖,现在卖关了只剩自己用的一个上风嘴。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靠,换了那么多CPU,怎么我每次报换CPU都没人修

我也是,,看样子换U的都有特殊门道

网友:
楼主这CPU都是在哪买的

网友:
淘宝里和跟朋友买的。

网友:
遇到过2-3台应该是通病

网友:
CPU什么价啊,我这里也有一个CPU烧的

网友:
cpu还有烧的???

网友:
换U能赚多少钱?非常费时间的

网友:
修过一台MacBook Pro,芯片类似,烧坏的也类似

网友:
现在网上的cpu都不敢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遇到一台,使用中不定时死机,卡死,直接去掉一路供电ok,

多么类似美帝联想的乌龟壳通病

网友J(2020-01-12):
我手上也有台也是这个管子有问题的,  管子发烫  倒是没烧,进系统就掉电,进bios没问题,换了好3个管子还是发烫。你的除了管子烧了 还有别的地方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手上也有台也是这个管子有问题的,  管子发烫  倒是没烧,进系统就掉电,进bios没问题,换了好3个管子还 ...

你查一下隔离管是不是出穿了。

网友:
主板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吧?换同样的芯片CPU还是用不住,华硕内部应该有用料更改通知。

网友:
楼主:给推荐个bga设备,还有植锡的工具,谢谢

网友:
论坛里还能看到些用功修机器的,甚感欣慰。

网友:
现在的主板集成度高,烧CPU一直是通病,

网友:
楼主,能说下哪里买的CPU吗?怕买到坏的

网友(2020-02-17):
那么多U都是坏的吗  图里的

网友(2020-03-25):
这个就是通病

网友:
我刚碰到一台,一样的故障,直接不修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