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CX 1.0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9-12-01):
最近收到朋友一张联想的H110主板,板号是:IH110CX 1.0 故障是开机三短一长报警(内存报警),内存,CPU都换过无果。据说是带电插了根内存导致的故障(忍不住偷笑),开始维修

首先想着来论坛找个bios刷下,发现这板在论坛没有任何资料,某宝上bios程序又有点贵,那就先试着量下内存电压和附近的小元件,测量内存电压正常,继续测量发现内存槽旁R213一个丝印为0的电阻一侧有3.3v一侧为0V,发现故障所在,果断更换,开机亮机

分享给各位朋友,希望各位大佬加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没有排版好,大家讲究看下

网友A:
非常仔细地观察,也没有发现你说的这0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仔细地观察,也没有发现你说的这0欧姆电阻

都告诉你是r213了,有图片啊,你对准版号再说

网友:
这板子目前修得还比较少,来看一下。

网友B:
一眼就发现 你这是什么眼  二郎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眼就发现 你这是什么眼  二郎神??

你哪只眼看到我说过一眼就发现了帖子都没好好看,你这个灌水的家伙,你发过几个主题,分享过多少经验,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指点点的

网友:
通病。修过一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可以将拆下的坏电阻打下值……

网友:
没有走弯路,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修好不容易

网友:
楼主走运,这是一道送分题,嘿嘿

网友:
SPD的供电保险烧断了

网友:
你是不是应该把bios发出来共享给大家?

网友:
联想的板子还是少

网友:
发现内存槽旁R213一个丝印为0的电阻一侧有3.3v一侧为0V,发现故障所在,果断更换,开机亮机

网友:
你弄个示波器检测一下南桥信号,如果没得问题那你就换个io芯片,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建议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眼就发现 你这是什么眼  二郎神??

夸你呢都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哪只眼看到我说过一眼就发现了帖子都没好好看,你这个灌水的家伙,你发过几个主题,分享过多少经验,有 ...

夸你呢都听不懂

网友D(2020-04-25):
这个判断不错,精准,应该是凭经验判定热插拔导致0欧姆或保险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判断不错,精准,应该是凭经验判定热插拔导致0欧姆或保险断路。

主板显卡硬盘等那个编入硬件信息的脚BIOS,咱们为了规范把内存8爪也一律叫Bios不要再另外取名了。混淆视听很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