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进不了系统报错

楼主(2019-12-01):
客户拿去售后检查过说是主板问题,苹果系统也进不了,我用安装u盘想安装就报错, 这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主板缺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主板缺显卡供电

1534有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问题  先加焊试下基本都能好 好不了就换

好的,谢谢,不过我先报风险,看客户要不要修。

网友:
这款机没有散热风扇,CPU容易坏,报了风险使劲干它

网友:
请问一下修好了吗

网友:
1534*WF词语*机,加焊CPU,不行放生

网友:
你装个win7试试?

网友:
加焊还是一样的,进到苹果u盘也报错 。只能换板了。不懂单换cpu可不可以。

网友:
sr23g这种cpu像手机一样两层的吗焊熔了会不会中间层爆锡。应该没有打黑胶吧。有换过的吗难换不?

网友C:
加焊基本没什么用 除非重做CP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焊基本没什么用 除非重做CPU

重做cpu中间层会不会爆锡呢。

网友:
换cpu  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做cpu中间层会不会爆锡呢。

反正我做就不会 你我就不清楚了 400度下来都不爆

网友:
这款机器修好之后要把散热处理一下,要不然还会返修的

网友:
最好找硅胶垫,薄的那种垫在下面,通过外壳来散热

网友:
這款超難修,最怕開機後變不開機。

网友:
前幾天就碰到一台可開機,無法充電,充電修好組回變不開機。欲哭無淚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有,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