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笔记本能进系统进不了bios

楼主(2019-12-01):
华硕n56vz开机能进系统,能正常使用,但是开机按快捷键想进bios或启动项都进不了,开机一按快捷键就灰屏,内存硬盘键盘都好的,主板电池也换新的了!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你是按哪个键 进bios的?有的笔记本是侧边有个洞,捅一下就有bios选项

网友:
有时长按才能进bios

网友:
重启不行,,冷启动才可以

网友:
放电看提不提示时间错误,提示了不就可以进了,如果不提示就刷BIOS吧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是按键问题,即使确认键盘没问题,只有试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