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2.0所有USB不能用

楼主(2019-12-01):
     华硕X550CC 2.0所有USB不能用,板载的和独立的USB口接鼠标都不通电,测有5V的电,为什么鼠标灯不亮,会是桥的问题吗?USB_OC#这个电压为0V还是要有3.3V

网友A:
先打下阻值,usb#oc3.3v

网友:
首先有5V供电,手表2灯肯定会亮,不亮的话说明鼠标或者接口有问题吧。再USB +- 信号阻值要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下阻值,usb#oc3.3v

USB_OC#  0V

网友B:
有5V肯定供电正常。查查数据对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5V肯定供电正常。查查数据对地不

对地正常

网友:
USB_OC#不应当为低,,,,。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看我那个帖子  查数据线阻值   告诉楼主  基本凉凉

网友C:
打阻值,做好换U的心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阻值,做好换U的心理

这个桥不在U在

网友:
两条数据线阻值正常吗?正常400多偶的,都正常的看这机有没有USB管理芯片或者BIOS,华硕有部分机型是有的这芯片,再不行就考虑南桥了

网友:
示波器测试d+d-有没有波形,正常有跳变波形

网友:
南桥的干活

网友:
oc电压异常

网友:
桥的可有性大家OC  0V

网友:
先静态测试对地阻值情况,再测试电压波形,正常OC#3.3V,有的有USB管理芯片,有的没有,最后杀南桥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一样吗 数据

网友:
先测阻值正常不

网友:
简单就是BIOS问题 难搞就是桥了

网友D:
有5V肯定供电正常。查查数据对地
linzw
对地也正常用好的板对比过,就是USB_OC不正常,直连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5V肯定供电正常。查查数据对地
对地也正常用好的板对比过,就是USB_OC不正常,直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