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掉了的是多少贴片电阻,技嘉ga-ex58-ud3r主板

楼主(2019-12-01):
清扫灰尘后开机风扇转下即停但能激活屏幕起动开机,但无信号,连续按触动开机健可使风扇起转但也没信号,按开机健可关机,cpu南北桥手有感热度但比正常工作低,不知是不是关这个贴片电组。最后张图网上搜的,没电路图。请大佬给说明阻值

网友:
49.9欧姆电阻

网友A:
非常感谢朋友大佬,现正想法找49.9Ω电阻,这个阻值的貌似很少,请问大佬找个差不多的会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朋友大佬,现正想法找49.9Ω电阻,这个阻值的貌似很少,请问大佬找个差不多的会影响吗

30-100的都应当可以

网友:
zhangxunhai朋友,太谢你了,在坏硬盘找了个49Ω的,装上开关机正常还是没信号,换显卡不变,随即把运存条从蓝色槽转到靠近u的那槽,起动后一切ok,咸鱼那边主板加个i7 920共140买来自己用,自己没有1366针的μ,当时还怀疑是u坏了,再次谢谢朋友zhangxunhai

网友:
昨晚在硬盘找到一粒49Ω的装上,开关机正常,但还是没信号,怀疑cpu,因手头没另外1366u换试,就断电风扇减小散热量,片刻散热片烫手后主板自动关机,cpu热保护工作正常,估计u没问题,经折腾后试下运存换槽开机,嘈!即时正常运行。换装多种运存到蓝槽都不行也关机不了,其余的槽都正常。这里再次谢谢zhangxunhai大佬朋友

网友:
热心肠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