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下这个管子是个啥

楼主(2019-12-01):
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下 这个管子是个啥 场管吧 问题是n还是p

网友A:
这个问题估计度娘比较清楚。

网友B:
楼主找到第四脚控制脚,红表笔测123,黑表笔测5678脚看下数据阻值
这是只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第四脚控制脚,红表笔测123,黑表笔测5678脚看下数据阻值
这是只场管

嗯 它是坏的 不出有进电没出电  查不到有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估计度娘比较清楚。

百度不清楚啊  tb也去看了  都没有  这个可能打磨的重新打的吧

网友:
pwm电路会用到,红笔测D级,黑笔测S级有值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