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GL552JX掉件求助!附快速亮机原BIOS

楼主(2019-12-01):
如实物图。
二修机,上家可能拆件了,哪位手上有此版号的,麻烦看下:
Q7708 Q7704 Q7702是原机就没装,还是给人拆掉了。

感谢各位支持!此机已修复,顺便上传原机备份BIOS,完美快速亮机!

网友:
箭头的方向标反了

网友:
不是有点位图的吗?

网友:
你对一下这个机子我修到的是CPU出了问题

网友:
对了一下暂时可以不要这几个,这个应该不是故意的是想改集显的操作方法真正问题大开率在CPU。

网友A:
焊盘上应该有元件的  高低不平

网友:
昨天才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子,PCB板烧焦了,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肯定有点位图啊,不然怎么知道元件编号?
有点位图并不能说明实物有无此件,你搞维修的应该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上应该有元件的  高低不平

对,就是根据这一点才判断可能有此三件!

网友:
前头怎么标反了,难道标个元件位置还有规定的方向?

网友B:
修好了没?我有一样的报废料板!!!!!

网友C:
华硕6个脚的管子基本上都是双N或者NP场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我有一样的报废料板!!!!!

修好了,进水机,上家拆件了,遇到这种人也是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6个脚的管子基本上都是双N或者NP场馆

要看具体的位置,这三个都是N沟场管。

网友D:
最好先别乱上。找一下有没有图纸和是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先别乱上。找一下有没有图纸和是点位。

你以为是小白吗?
先按点位图找到缺件,然后上论坛求助是否实物中有此件,最后按所处电路画出电路图分析:
最后确定是双N沟场管。

网友E(2020-03-05):
bin文件这么大。显示超出

网友(2020-04-18):
应该是7002管,双管

网友:
乛乛 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n文件这么大。显示超出
8M的,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