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42断电问题

楼主(2019-12-01):
a1342苹果机,在win10滚动条时断电,取下触摸板就不掉,换了触摸板一样

网友:
还有一个现象,进pe,点重启,却是关机

网友A:
今天换了主板还是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换了主板还是断电

我的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换了块主板问题还是一样,摸主板过热,把风扇转速调高了,因为能解决,可问题还是照样!试了论坛上某位同学的方案,摘掉鼠标排线,问题是解决了不掉电了,不过键盘也失灵了,而且电脑非常卡顿缓慢,!运行不正常!?

网友:
我的这台搞定了。。。。。。。

网友:
配件都换了一遍还一样,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