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P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9-12-02):
接机X555LP不跑码,裸板插电自动上电到0.143,电压都有,没有复位 测试阻值没有异常, 测试电压见图
测试到的信号电压,DGPU_PWROK              是3.28v,PM_SYSPWROK_PCH     是3.29v,
APWROK_R                  是3.29v,
PM_PWROK_PCH          是3.29v,24M晶振                      是启震的,
H_VCCSTPWRGD_MCP  是1.06v,
ALL_SYSTEM_PWRGD   是3.25v,
SM_DRAMRST#           是0v,对地阻值455
H_CPUPWRGD             是0v,对地阻值372PLT_RST#                  是0v   对地阻值497
机器就是不跑码,找不到原因,求助大神们,给个思路,感谢!
在插电的瞬间,在BIOS的第二脚可以测试到瞬间的波形,过后就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维修的方向。求助!!

网友:
刷BIOS或者干CPU

网友A:
插电就那么大的电流了,有短路吧??

网友:
接机X555LP不跑码,裸板插电自动上电到0.143,电压都有,没有复位  测试阻值没有异常,  测试电压见图
测试到的信号电压,DGPU_PWROK              是3.28v,PM_SYSPWROK_PCH     是3.29v,
APWROK_R                  是3.29v,
PM_PWROK_PCH          是3.29v,24M晶振                      是启震的,
H_VCCSTPWRGD_MCP  是1.06v,
ALL_SYSTEM_PWRGD   是3.25v,
SM_DRAMRST#           是0v,对地阻值455
H_CPUPWRGD             是0v,对地阻值372PLT_RST#

网友:
bios已经干了,就是看看还有什么信号没有测试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就那么大的电流了,有短路吧??

是自动上电了,电感的电压都有出来了。

网友:
如果机器支持AMT南桥收到PWROK和APWROK就会去读区BIOS 跳5下然后发出各路时钟和PROCPWRGD发给CPU  CPU去调节SVID........

网友B:
条件都差不多了。CPU没换吧。
我再问问专家。

网友:
为什么不用烧鸡大法

深爱及海 -5 -5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屏蔽内存看看,测内存看看有波型吗,换内存看看

网友:
能干CPU就上吧,这种电流不好修

网友:
CPU有90%概率,盘他吧,因为这是单U的。

网友:
如果CPU是四代的估计就凉了,四代坏桥的几率很多,当然这是最后一步的考虑

网友:
测量标注的好细节啊,感谢分享

xpbzd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条件都差不多了。CPU没换吧。
我再问问专家。

月饼老师,就是请教您,是不是还有什么信号我没有测试到哦,换U是最后一步哦,看看不换U可以修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月饼老师,就是请教您,是不是还有什么信号我没有测试到哦,换U是最后一步哦,看看不换U可以修好吗?

问了搞山寨主板的,这种情况,要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了搞山寨主板的,这种情况,要换u

好的感谢老师百忙中的回复,和客人沟通一下,看看他要换U吗,不过价格有点高哦!

网友:
基本是要换U了,楼主可以加焊试试嘛

网友:
我手上有个一模一样的  APWEOK短路了

网友:
楼主  搞好了吗 这个电流 应当还有电压没出的吧  测试的那些电感电压出,,那些没出呢?

网友:
没有复位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用想了   换u   保证好

网友:
试试看赌南桥吧!

网友D:
这个电流与BIOS没有关系吧! 电压到齐了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流与BIOS没有关系吧! 电压到齐了没得?

电压已经测试了,我认为是电压都是有的,不知道大神知道我漏掉了什么电压。

网友E:
+3V +5V +12V这些转换供电是否正常?
BIOS连通性是否OK
单U边有无腐蚀断线?DMI PCIE总线供电是否正常?都正常也只能换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 +5V +12V这些转换供电是否正常?
BIOS连通性是否OK
单U边有无腐蚀断线?DMI P ...

二级转换电压已经测试是正常的,BIOS没有断线,单U的供电每个都是有测试的,就是你说的总线问题可能没有检查到位,我仔细看看PLC总线看看,感谢指导!

网友:
大信号都测完了。 有几个小信号可以测下看看。 比如 RTCRST  ME_( ) 信号。

网友:
我碰到只读一下bios的,一部分bios程序坏的,有显卡也有,说不定加焊一下cpu也可以,现在的板不跑码,有些加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