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13R3独显感叹号维修及mats测试软件使用方法一例

楼主(2019-12-01):
    本帖将展示使用mats n卡检测工具维修一台花屏外星人笔记本电脑的基本过程,重点是展示方法,中间部分细节之处如乌班图系统安装方法等受篇幅限制需要自己百度学习。
    近日接修一台外星人13R3笔记本电脑,配置i7 6700hq,GTX1060板载独显,1080P IPS屏,报称机器摔过,独显驱动打不上,设备管理器有黄色感叹号。
观察外观如图所示,主要是左侧散热出风口处磕碰痕迹明显

上电开机,初步发现本机一共有几个地方有问题:
1、独显驱动打不上,设备管理器有黄色感叹号
2、扬声器无声,耳机插孔正常
3、触摸板背光不亮
关机拆出主板,目测主板有无摔伤痕迹,发现有几个地方有异常
1、 3V、5V功率电感摔裂。这个估计是重摔所致,随手换掉。

2、PQ3 6Pin MOS炸裂  这个元件是音频功放芯片电源和触摸板控制上拉电源,估计后级有短路故障,暂时先不处理

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的问题存在

现在优先处理独显打不上的问题。常规检查,万用表测量独显核心的几组供电对地阻值,10系主要有5组,分别是核心NVDD1,NVDD2,显存供电,I/O供电1.8V
Pex_VDD 1V。冷态的核心电源对地电阻常规值(数字万用表欧姆档对地值)
1、NVDD1:0.2欧姆 加1V电源电流1A左右
2、NVDD2:0.6欧姆 加1V电源电流0.4A左右
3、显存供电:配三星显存45欧姆左右,加1V电源电流1A左右
4、IO电源:几十K,
5、PEX_VDD: 70欧姆左右,
    测量结果都在正常范围内。目测独显核心玻璃镜面正常,无开裂和缺角。
主板上电,测量以上各组电压也在正常范围内,另外目视独显VBIOS芯片没有拆装过的痕迹,以上测量说明该主板独显部分不存在电源故障,核心大体上应该是好的。
   至此最大的怀疑应该是由于重摔引起独显部分虚焊,可能是显存或者核心,也可能两者都有问题。这要摆以前碰到这种问题,就只有蛮干了,要么加焊一下核心和显存,不行就一颗颗拔显存下来看看有没有掉点或者信号不通,然后定位是显存还是核心虚焊。这一波下来可是搞死人的。现在有工具软件就比较方便了,论坛里面也有367.38.1版本的mats可以下载到,这个版本支持10系以下的N卡,在这里先谢谢软件的上传者。
    以下重点篇幅介绍怎样用这个mats来排查显存读写问题。
首先大家必须明白一点就是这个mats只能在纯独显模式下工作,就是被维修的电脑必须是走纯独显通道显示。台式机没啥悬念,但是市场上大部分的本本都是双显卡模式走集显通道显示的,目前我还没找到方法运行mats在此类机器上。但是对于今天这台机器,运气还比较好,它是有双显卡模式和纯独显模式两种显示方式的。bios电池放电以后的默认显示方式是双显卡模式,进win系统,装好外星人的osd驱动程序以后可以按fn+f7切换成纯独显模式,以上仅对非OLED屏有效,OLED屏的13R3只能使用双显卡模式亮机。
    我们进系统以后切换显卡模式成纯独显模式,开机果然发现这种模式下显示是花屏的。

好了,现在可以使用mats来定位显存读写故障了。谁知道在这个外星人机器上使用mats还是遇到了一些没见过的怪异问题,花了一番时间才解决掉。
首先说明一下这个论坛下载到的367.38.1版本的mats是要放到linux下运行的,我选择的是乌班图4.4.0,uefi方式运行安装在一个闲置的USB硬盘里面,这样方便给各种不同的机器使用。具体的乌班图系统下载和安装到usb硬盘的方法请自行baidu了,很多很齐。
正常开机按F12选择启动设备

进入选择高级模式

然后选择恢复模式

选择root模式

然后输入管理员密码,进入存放mats测试软件的文件夹
对于安装在usb设备的系统,需要加一句重新挂载设备的指令,就是mount -o remount rw / 这句才能执行接下来的
./install_module.sh -i安装驱动

没想到居然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可以看到提示最后提示无法安装驱动。

就在这个地方卡住了蛮久,一度以为硬盘文件坏了,拿到蓝天机器上测又是好的。后来百度到需要可能和bios的Secure boot有关系,必须禁用掉才可以。

注意本机legacy 模式也要关掉才行,这一波开始也卡住蛮久才知道,外星人才需要,蓝天机不用管

这个修改好以后再次运行乌班图加载驱动,这回终于ok了

好了,现在可以运行./mats -e 10来看看显存读写情况了。这个-e 10是测试指定大小的显存,如果不加,跑完整张卡6G显存可是要花好几个小时的。

测试10M显存需要半分钟

测试结束以后输入nano report.txt来查看结果

好了,来看结果,C通道低位报错。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N卡显存排布规律是金手指右边第一颗数起逆时针是A1 A0 B1 B0 C1 C0,,,以此类推
哈,看到了没有?这颗显存上掉了好多点,主板上也掉了2个空点。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用万用表对照DDR5显存定义来量下每一根有用的信号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以此来判断核心和显存之间的线路连接是否正常,免得重新装回显存以后还存在问题。运气很好,测量结果表明这台机核心没虚焊。

剩下的事情就没啥难度了,换一颗上去,搞定。说明下,我手里mats这个软件跑1M以上的测试会报错,一般是有48个或者96个错,但是其实都是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测试1M的话就是绿色pass的

换成win系统,独显驱动顺利安装,跑分正常

至此独显驱动故障已经解决,剩下喇叭和触摸板问题都是小case,后级是有个10uF MLCC摔裂短路了,想办法找出来就OK了。13R3这个机器目前找不到图纸,但是容易找到的17R4图纸和它很接近,可以参考。

 会员1297252300鑫豆2024-11-19 12:46
 会员142089300鑫豆2024-11-15 12:01
 会员390300鑫豆2024-11-4 15:57
 会员793762300鑫豆2024-10-12 11:43
 会员279861300鑫豆2024-9-12 22:21

网友:
啥都没有看到啊

网友A:
这些东西没有发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没有发出来呢

现在有了,论坛可能有bug,我直接拷贝的一张图进帖子发表显示不出来东西,重新上传相册就可以了

网友:
好牛的样子

网友B:
蓝天1070 8g显存可以用这个测吗?

网友C:
楼主是个很贡献精神的好同志,通过阅读你的这篇帖子我对显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谢分享!只是这软件的具体使用方法能再详细些就更完美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方法非常值得借鉴,获益匪浅感谢分享

网友D:
数显存编号,金手指是啥意思

网友:
技术真好 这修下来  要放一盆血

网友:
好牛在笔能运行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显存编号,金手指是啥意思

金手指是用台式机的显卡来说的,换成笔记本的板载或者mxm显卡也一样,根据PCIE总线那一排耦合电容出线方向来判断金手指位置就行。一般而言,N卡核心箭头方向是金手指的左上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天1070 8g显存可以用这个测吗?

蓝天MXM的可以,都修好过十几张了。板载的要看情况,战神z8那些也可以切换纯独显模式,那种可以的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把MATS使用方法说清楚了

网友:
这软件的具体使用方法能再详细些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个很贡献精神的好同志,通过阅读你的这篇帖子我对显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谢分享!只是这软件的具体 ...

这话说的,卡耐基式的委婉

网友:
必须给爱折腾的高手加分啊

网友:
不错,已给你加分,至少是个好思路,至于用的范围另说!

网友:
mats 367.38.1版本在论坛上找不到啊!

网友:
NB加分。软件与技术相结合!

网友:
这个主板修出来真功夫

网友:
这是值的尊重的维修师傅,谢分享

网友:
牛逼克拉斯好

网友:
以前见过有师傅用软件测试显卡和内存条颗粒的软件,问问大概要好几千。结果自己也没有去研究,这现在都有免费的了。有时间下载下来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1883-1-1.html

谢谢哈!用论坛搜索,根本搜不到啊!

网友:
牛批一直想用这个软件测试显存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这个难道就是传说的大神吗   是从工厂出来的吗?

网友:
单从技术角度来说。大哥,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好经验   以后遇到就好修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威武,要是换成我可以要一个个去拆了

网友:
太牛了,啥都会啊,俺看着感觉好复杂

网友:
这也太牛了吧 这些软件真的不会用 看你写的教程都学不会呀

网友:
纯来学习的,笔记本维修目前还是有干头的。

网友:
这个屌,有空学习下

网友:
楼主这一番折腾下来花了有一天了把,能精确找到感叹号的故障点,挺好的,涨经验了。

网友:
定位显存   好坏  的    软件也 发出来就号了

网友:
拜读哥的大作功力倍增,可唯一不了解的是其中的一段文字N卡显存的排列顺序...这个是如何算起的...因为有一些板如果是双面分布内存的,又是如何计算...希望哥能指点一下.或者是有相关资料可以参照.

网友:
会 用 工具 提高 效率

网友:
板载的要看情况

网友:
有了这个软件 排查独显就不再是瞎子摸瓜了

网友:
维修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2020-01-05):
一共是4颗 A1 A0 代表两颗 还是一颗?

网友(2020-03-11):
膜拜大神,能否教一下MATS的安装方法啊,搞了好久还没搞定

网友(2020-05-07):
膜拜珠海大神

网友:
可以 。。。。MATS 测试。。。。。。。。。。。。。。。。。。。

网友(2020-06-06):
大师 优班图 4.4.0版本 那里能找到。 怎么百度搜不大 啊

网友:
还能这样分辨,学到了,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兄弟在吗?这个MATS-367.38.1的软件我在论坛没找到,你可以帮我发一份吗?

网友:
分压不正常,赞

网友(2020-07-22):
楼主请问一下1080以下的显卡可以用这个测试吗?

网友:
有个显卡的VBIOS 吗

网友(2020-10-14):
技术很牛x,,!

网友:
怎样数显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