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葩故障讯景580显卡8g

楼主(2019-12-01):
显卡能正常点亮进系统,也能正常装驱动。但是一运行鲁大师或者其他测试软件就全屏变一种颜色死机。
用a卡显存定位软件测试没有问题,用矿机测试无算力.BIOS备份不了。

网友:
建议试着刷GPU频率低一点的BIOS。下面两个网页参考。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architecture=&manufacturer=&model=RX+580&interface=&memType=&memSize=&since=
刷显卡你玩过没?高手都用这些刷显卡BIOS软件 https://pcedu.pconline.com.cn/903/9038067_1.html

网友A:
核心挂了

网友:
不一定是核心挂了,过几天我会写一篇RX570跑3D红屏的贴子。敬请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挂了

淘宝维修店,前几名看到这个故障现象都不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