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一天重启几十次

楼主(2019-12-01):
苹果8P,开机进系统什么都正常,息屏待机以后就重启,正常使用不会重启,看代码说是音频故障,但是检测音频都正常。这机器以前进过水,进水以后正常用了几个月了,这次是换电池以后就开始重启。电池换的都是原电。求助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板层或音频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或音频 问题

音频都试过了,都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三五分钟就重启,看看是不是电池无数据

网友:
既然换电池出的故障,再换回去试试呗

网友:
"panic String" : "panic ( cpu 1 caller 0xffffff01be06eb) :...

网友B:
要不要看看尾插呢?

网友:
板层问题,搬板就好了

网友:
可能8p觉得你换的电池不符合它的气质 重启给你警告

网友:
爱思 有电池数据吗

网友:
苹果8p通病板层问题只有换板

网友C:
我的7之前也一样的问题,主要是电池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这么猛,当振动机用了。

网友:
这个报告不像电池,你换回去原来电池试试呢

网友:
音频 前置排线

网友:
一般,不是前置,就是无数据这两种最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看看尾插呢?

我碰到过尾插问题的,求助的朋友帮解决的!

网友D(2020-12-06):
重启一次了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7之前也一样的问题,主要是电池方面的问题

换上电池关用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