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单板开机电流定0.7 不跑吗

楼主(2019-12-01):
发热了之后风扇会启动 不显示 高手谈一下 CPU发热 电压有 会不会CPU有问题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

网友:
这个开机之后 一直这样 电流不跳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呢

网友A:
好简陋的工作台哦,这样应该收不起高价格吧?

网友:
这工作台 好牛逼

网友:
楼主是业余的?

网友:
电流都上到那么高了,先排除BIOS,显卡虚焊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dell的 也是稍微发热后就不开机了,放一段时间就能开机,开机几分钟后就卡死,然后就不开了,不会修啊

网友:
查查电压看看有没有缺电压。特别是二级电压。

网友:
上内存一样

网友B:
CPU核心电压出了没有

网友:
CPU坏了 更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核心电压出了没有

CPU电压有的 发热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简陋的工作台哦,这样应该收不起高价格吧?

不是专业维修人员 什么都修那种 电饭锅电视 手机 哈哈

网友:
先排除bios 打下各供电正常 再看看是否跑马

网友:
应该是修家电的

网友C:
bios  南桥,考虑这两个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南桥,考虑这两个地方吧

搞好了 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