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深夜求助!重摔6sp不开机

楼主(2019-12-01):
重摔机,换屏试阴阳屏,检查发现副灯控上方的D4051玻璃管断裂,扣掉以后屏幕显示正常,但输密码的最后一位会卡住,接着吹了一把NFC和音频,再加电发现电流0-90反复,强制联机可以进DFU。来点儿建议!晚上不睡在线等。

网友:
查时钟,cpu几路供电,最有可能你把上盖吹鼓起来了,6sp上盖不耐吹

网友:
上盖爆掉了吧

网友:
我还没睡呢

网友:
这是越搞越复杂了啊

网友:
百分之90是上盖爆了

网友:
搞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上盖爆了,需要重做上盖

网友:
经典的上盖电流

网友A:
新手问下楼主为什么卡住后要吹nfc和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下楼主为什么卡住后要吹nfc和音频?

因为NFC和音频也会造成类似的故障

网友:
直接搬了板子

网友:
比上盖电流大一点,当时不死心

网友(2020-01-08):
上盖吹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