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系统内U盘无法使用,鼠标键盘可以使用

楼主(2019-12-02):
在系统内插上U盘提示驱动安装不上,在PE内可以使用,但是关机后拔了U盘,电脑再开机后就点不亮,一直过几秒重启,必须拔了CMOS电池后,再装上才能点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知道的来说说。

网友A:
是不是复位电路出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复位电路出问题 ?

应该不会的,我不使用U盘的话,电脑正常使用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