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更换外屏教程

楼主(2019-12-02):
  客户送来一台iPhone 6P手机外屏碎,显示触摸都是正常的,所以只需要更换外屏就可以。

  1、首先拆机,iPhone系列手机网上拆机教程很多可以参考网上拆机教程,我就随便拍了几张照片。

  分离前准备工作。由于这张屏破损的比较严重,真空分离机吸附盖板的时候破损处可能会漏气,固定不了屏幕。我们先浪费一张OCA胶把破损面粘上(破损不太严重的屏幕可以用透明胶带代替)。

2、拆边框,iPhone6系列边框是采用冷压技术,边框胶和外屏粘的比较紧,整体拆掉难度比较大。一般我们多采用拆除左右两侧的方法。
先把液晶四个拐角的支架用电烙铁烫断。然后从屏幕下方用烙铁切割出一个三角口,便于后面分离时容易下分离钢丝。

  3、玻璃盖板分离

  分离时,分离机设置成80度,然后把屏幕排线朝向自己的方向放到分离机上面。

  待分离机温度加热到80度的时候,用手把边框掰松,拉掉。

  刀片撬掉刚才切割出来的三角块,刮掉边缘处支架残留余胶,刮胶的好处是后面分离屏幕的时候,分离钢丝能够紧密贴合,分离的过程中不会损伤屏幕。

  用分离钢丝紧贴盖板分离屏幕。

  分离完成测试显示效果,由于摔坏的屏幕边角可能存在暗伤,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保证操作每个步奏之后及时测试效果,避免屏幕已经损坏浪费后面的材料和时间。

  由于屏幕破损严重,分离过程中碎玻璃渣可能会刮伤偏光片表面,加上iPhone系列原装屏幕表面的胶比较难除,一般分离之后我们都会直接更换偏光片。
把屏幕放到铲偏光模具上,用电烙铁配合刀片铲除偏光片。铲的过程中尽量用最快速度操作,避免烙铁高温损伤液晶或者背后的低偏光片。

  从液晶底部拐角起刀,起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位置,避免铲坏液晶。

  铲到靠近排线2mm左右的位置,停止操作。用手撕去剩余的部分,防止操作不当铲坏排线。

  清理偏光片余胶,用偏光片专用除胶水清理余胶。偏光片余胶比较难处理,必须使用专用除胶水。

  4、贴偏光片、OCA胶。

  贴偏光片和OCA胶的方法是一样的,下面我就只给大家演示贴偏光的步奏了,贴之前撕掉表面的保护层,把拐角和液晶对齐,然后用胶辊滚动贴合。帖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度和速度要均衡。贴完之后如果有气泡,要放到除泡机里面先把气泡除掉,再做接下来的操作。

  要注意贴偏光片之前,要撕去划线的这一面保护层,另一面是没有胶的。

  对位贴胶的时候对位很关键,如果对位时贴的不正,偏光片或者OCA胶基本就没用了,要重新更换新的。

  5、做静电处理。一般液晶靠排线这一端的拐角处都有静电连接点,更换完偏光之后一定要做静电处理,用导电银漆把偏光片的顶部和静电点连接上就可以了。不做静电处理屏幕可能会触摸不良或者其它问题。

  6、盖板对位

  iPhone6代开始我们现在都是采用的一体支架盖板,一体盖板的好处是边框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会脱胶。热压的支架特别是夏天很容易开胶。
把液晶放到对位模具之后,撕掉OCA胶表面的保护层,然后把盖板放到模具里面就可以了。放完盖板之后等待片刻,让盖板和OCA胶有部分连接,完成贴合前的定位。

  7、贴合

  把对位好的屏幕放到专用硅胶垫上面,放入贴合机进行贴合。

  8、除泡

  贴合完屏幕之后一般都会有一些小气泡,放到除泡机里面5分钟左右就可以除掉了。

  9、装机测试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