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摔过无基带

楼主(2019-12-02):
本人维修本子的,手机接触的不太多,都是自学,希望各位手机大师指点,接手6S重摔过屏幕全废,还完,测试各大功能发现没基带,*#06#不出串号,换基带电源无果,刷了一下机还是不行,后来发现S1-S5电压全没了。这里有个小问题,是不是说 刷完机电压就是没了,是不是说下次遇到修基带的不能刷机,我打了S1-S5对地都正常,其他没有动过了,对了还发现这个手机以前修过震动芯片,防止有影响我是直接拆掉他,还是一样!大师们指导下

网友A:
如果没有基带,刷过机的S2到S5电压还是会有的,但是S1的电压没有,但是S1电压在刷机的过程中可以量得出来,另外,摔过的机子没有串号没有基带,排除了电源和基带IC后还要看一下基带码片,有些码片摔过后会碎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基带,刷过机的S2到S5电压还是会有的,但是S1的电压没有,但是S1电压在刷机的过程中可以量得出来, ...

基带码片 我看过了,外观完整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电感有无虚焊
加焊电源和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