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故障

楼主(2019-12-02):
这个老显卡的场效应管上管S脚和下管的D脚打阻值均为0(上管D脚有四百多)),是不是可以确定是击穿了?上管M3004D,下管M3006D。啥毛病能把这么大的场管击穿,是自身老化引起还是外围电路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
忘了上图,很老的显卡,插起主板反复重启,怀疑显卡电源故障引起主板保护,因为带HDMI接口没舍得扔。

网友:
或是被后级拉低接地了?没图纸没点位图我也不知道这电压通哪去了,显卡找点位很痛苦。

网友A:
将MOS管拆下,测量一下管脚,判断出MOS好坏.
如果没损坏,再打一下上管的S极,看看是否短路,如短路,那就慢慢查查短路的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MOS管拆下,测量一下管脚,判断出MOS好坏.
如果没损坏,再打一下上管的S极,看看是否短路,如短 ...

最怕也最烦查蚂蚁大的电阻电容了,毛病出在大家伙身上(场管、电解)就容易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怕也最烦查蚂蚁大的电阻电容了,毛病出在大家伙身上(场管、电解)就容易得多。

因为集成度越来越高,人工费也越来越贵,用机器贴元件省钱,因此,贴片会越来越多.过去我国的人工费用低,国外用贴片便宜,而我国用人工便宜,因此接插件较多,现在国内招工很难,因此,也就向国外学习,许多维修大卡都用显微镜操作,没法

网友:
直接拆掉不用装了

网友:
会不会是核心供电?

网友:
MOS管测量之前,栅极的电荷先放掉吧,这样才能准确。
第二要看MOS所在的位置,如果在低电压的IC旁边,其对地阻值可能会很低,这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情况坏了

网友:
测G对地值就行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
有時電容容量不足也會影響

网友(2020-02-06):
上管S脚和下管的D脚是连着旁边的大电感吧,是的话拆掉大电感,测量电感两个焊盘的对地阻值,判断出短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