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压CPU进系统卡logo 蓝屏的问题

楼主(2019-12-02):
最近遇到一些6700HQ CPU 进系统 进PE都卡logo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是CPU问题 但是由于价格问题 很多客户都不一定接受
但是我昨天发现这样的CPU可以通过降低频率来解决 之前一个V星卡LOGO的机器 换了CPU就解决了 前两天一个客户一台进水的DELL笔记本 CPU供电烧穿了 CPU是I5 7300HQ 由于是进水的机器 我不敢贸然装新CPU 所以我就把之前的6700HQ装上去测试机器  没想到竟然直接进系统了 大家都知道DELL笔记本需要原装适配器才能满功率运行 我进系统一看 频率0.78 再把原装适配器插上 频率一下达到3.几  过几秒钟就死机了 插上原装适配器再开机 就卡logo了 然后蓝屏  插上可调电源 再开又进系统了 我在0.78Ghz的状态下跑分 发现除了性能差一点 其他一切正常
所以我猜测关于这种卡logo的机器 说不定在BIOS里面把频率限制一下 或许可以降低性能使用 比如频率最高控制在2.5G  需要各位大神一起研究  遇到不愿意换CPU的客户 用这种方法也能赚到钱

网友:
这个分享很值得好好学习哦!!下载的U我也是修的有点累了!

网友:
这个666666666,经常遇到这样的机器,可以借鉴下。

网友A:
关键应该怎么操作呀

网友:
卡LOGO呢,如何进BIOS进行限制???

网友:
蓝屏确实很头疼,昨天一台联想310S-14蓝屏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下次碰到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B:
PROCHOT就是降频功能的。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CHOT就是降频功能的。你看看

你这个是温度高了降频 我说的是让他最高睿频到2.5

网友C:
这个需要BIOS开放调解倍频 我只会魔改H100  200系列加微码  改功耗强 电流墙 温度墙。你去看看魔改BIOS

网友:
很好的想法 金币给安排上

网友:
还没有楼主的技术主要来学学。

网友:
经验中的经验啊   这也太666了吧

网友D:
6700遇到好多只要一睿频就会蓝屏或才死机,电源管理里面把最大处理器调到8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700遇到好多只要一睿频就会蓝屏或才死机,电源管理里面把最大处理器调到80%就好了

我的这颗进系统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BIOS开放调解倍频 我只会魔改H100  200系列加微码  改功耗强 电流墙 温度墙。你去看看魔改BIOS

可以改bios吗,我这刚好一台V星的有时蓝屏京
进不了系统,有时又可以的,帮我改改降频?

网友:
这个分享很值得好好学习哦!!

网友E:
用AMIBCP改Optimal值!剩下的自己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AMIBCP改Optimal值!剩下的自己研究吧......

看来宵神已经研究出来了

网友:
听着有思路,操作就茫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应该怎么操作呀

改倍频 关超线程  各种办法

网友:
CPU体质不好,限频使用,好绝的主意,理应加满分!!!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兼容问题,换个主板试试看,是不是cpu与主板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AMIBCP改Optimal值!剩下的自己研究吧......

宵神,Phoenix的也可以改吗?

网友:
手上有一台Dell外星人 17R4  用可调电源能进系统   用电池或者原装电源进系统蓝屏或者死机  看了你的帖子  估计我的也是CPU坏了吧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都能搞 大神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 遇到这种我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