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3寸,超薄本6235

楼主(2019-12-02):
刚到手的时候是屏碎了,也没直接看,直接定的屏,结果装上之后左下角发暗,以为是屏的问题,直接有从发的一张,到了装上还是一样,然后把他原来的碎屏装上一看,也是一样,右下角有10来个灯不亮。有遇到的吗?看接口就是40针普通口。屏线会控制吗、、?

网友A:
看供电正常不?一般是屏的问题,苹果笔记本升压在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供电正常不?一般是屏的问题,苹果笔记本升压在主板

换两张屏都一样的问题,原来的碎屏也一样。